Mentor Graphics IPC-7351 LP Wizard 建封装,为什么软件要将有些分立器件的Padstac...

楼主(2016-05-11):
mentor Graphics IPC-7351 LP Wizard 建封装,为什么软件要将有些分立器件的padstack旋转90度?

如题.最近在做封装时,发现做有些分立器件的Padstack时,软件要将焊盘旋转90度,这和我们的思维有点不一样,有点不解.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是指Pin1 一定要在左上的标准吗?

网友(2016-07-25):
    square的pad 90度, 0度 應該沒差
    rectangular 長方形Pad 角度才有影響
    雖然我沒用過 LP Wizard
以PAD 的設定來說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