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分析——BNC器件——75欧姆设计

楼主(2016-05-11):
最近设计了一块PCB,上面有一个BNC(同轴电缆的连接器)。如下图:

PCB板厚1.6mm,四层板,75欧姆信号线——设计为12miL线宽的表层微带线。
实际采用TDR测量发现,BNC处阻抗会掉到60+欧姆——信号管脚焊盘外径约62mil。
并未针对此处进行阻抗不连续的仿真和补偿。

请问,针对这种器件,如何进行仿真分析,做出补偿?——TI的一份资料里面建议将每一层
靠近中间那个管脚的shape与之距离拉大。

楼主:
继续更新一下。PCB封装和Ti资料建议。但是PCB上使用的并不是Ti这款BNC.

图像

图像

网友:
建议拉大shape到PIN的距离,同时做好70欧姆的阻抗控制,

网友(2016-11-22):
不需要严格控制

网友(2017-05-11):
后来怎么弄的   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