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PIN后反标回Orcad,管脚顺序会变掉,但搜索管脚搜到的还是换PIN前的位置,怎么解...

楼主(2016-05-12):
FPGA换PIN后反标回orcad,原理图中FPGA的管脚顺序会变掉,但在搜索管脚时搜到的还是换PIN前的位置:比如A9和D7互换后,在原理图中搜索A9但定位到的却是D7。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可能是 Design Cache 沒有清除和替換該元件,造成原理圖上還是舊的。
先刪除該元件,然後 Cleanup Cache ,最後才置放新的元件。

网友:
可能是 Design Cache 沒有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