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oncept_HDL 常見問題整理

楼主(2016-05-12):
cadence_concept_HDL & allegro 原理图与PCB设计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915-1-1.html

Concept HDL与orcad原理图设计有什么区别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7355-1-1.html

concept HDL和allegro可以交互式框选吗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0929-1-1.html

如何将orcad 的原理图封装库转换为concept HDL原理图封装库?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6964-1-1.html

楼主:
元件封装导出到conceptHDL中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7197-1-1.html

concept HDL怎样设置non-insert 元件属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7025-1-1.html

concept HDL 如何查看器件管脚应该连线而没有连接上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5379-1-1.html

concept HDL的symbol 里面的名称过长是否会报错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4402-1-1.html

cadence concept HDL 元器件如何自动编号?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1575-1-1.html

根据Concept HDL的页码放置器件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785-1-1.html

楼主(2016-07-15):
HDL symbol 如何给Logic part 加添 PACK_TYPE 属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7019-1-1.html

网友(2019-04-26):
HDL用户还 是少了点

网友(2019-07-17):
有系统的书籍吗

网友(2019-11-26):
    这方面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