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 尺寸比例不对

楼主(2016-05-12):
用的软件是ViewMate 10.0
直接打开gerber文件出来的尺寸inch和mm混乱,例如我板子尺寸是100mm,直接打开后,必须把单位由mm换成inch,尺寸才显示100,是100inch,不是100mm;
但是,用import操作,尺寸和单位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导gerber时候没尺寸精度吧

网友:
最好上传图片或文件 意思看得不是很明白

楼主:
如附件所示,
Capture1 是直接打开的效果,左下角那个方框是光绘的边界;
Capture2 是Import打开的效果,最外面那个方框是光绘的边界;
没法截图到尺寸等细节,大家就以边框为基准看,边框大小是一样的,第一个图好像被放大了很多倍,已经超出边框很多,第二张图是正常的,在框内,而且尺寸与PCB尺寸一致。

双击打开

双击打开

import打开

import打开

楼主:
如附件所示,
Capture1 是直接打开的效果,左下角那个方框是光绘的边界;
Capture2 是Import打开的效果,最外面那个方框是光绘的边界;
没法截图到尺寸等细节,大家就以边框为基准看,边框大小是一样的,第一个图好像被放大了很多倍,已经超出边框很多,第二张图是正常的,在框内,而且尺寸与PCB尺寸一致。

直接打开效果

直接打开效果

import打开效果

import打开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附件所示,
Capture1 是直接打开的效果,左下角那个方框是光绘的边界;
Capture2 是Import打开的效果, ...

直接打开是什么意思?
通常cam软件都是import调入gerber文件。
直接打开只能是cam自带的格式,难道pcb中可以直接导到cam软件?估计这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您导出的时候设置到 放到到页面合适尺寸

网友(2016-06-20):
    是不是要设置单位或者比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