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点不亮

楼主(2016-05-12):
    如下图,
    LCD_VCC=3.1V
VPS_5V+=5V,
    VSN_5V-=0V.
    负电压出不来,问题可能出在哪呢

网友A:
    電感器擺放錯誤,請轉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感器擺放錯誤,請轉90度。

没看明白
    还请详述

网友B:
    Roll!!!

    https://www.arrow.com/zh-cn/refe ... 5870fda2afdcf70846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
    还请详述

之前不是說VPS_5V+=3.3V,怎麼經過16:14之後變成VPS_5V+有輸出,VSN_5V-=0V沒輸出。你到底有甚麼問題?

    想捏爛或搥爛橘子請來領號碼牌!^_^

网友A:
    偷偷的改問題,當然沒明白回答的答案。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偷的改問題,當然沒明白回答的答案。  >_

3.3V的问题找到了,是layout把PCB的封装做错了,电源叫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不是說VPS_5V+=3.3V,怎麼經過16:14之後變成VPS_5V+有輸出,VSN_5V-=0V沒輸出。你到底有甚麼問題?

    5V调出来了,就是负压出不来,没有接屏,固件还没更改,只是接了个负载电阻到GND,先试试电压是不是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ll!!!

https://www.arrow.com/zh-cn/reference-designs/low-cost-single-inductor-triple-output-tft- ...

    威武!

网友C:
    负压调试下输出电容 然后加个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压调试下输出电容 然后加个稳压管

半路接手别人的案子是件很苦逼的事情

网友D:
    你那个负压输出电容我都没看到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负压输出电容我都没看到回路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路接手别人的案子是件很苦逼的事情

    咱們這鳥地方有種提神飲料叫「媽妳個逼」,您就多喝幾瓶補補身子吧!

    狗大妳的【挨打沒死七】是不是半路概括承受得來的?別人挖好了散兵坑要你來跳? ^_^

网友:
    jacklee_47pn︰
狗大你的【挨打沒死七】是不是半路概括承受得來的?別人挖好了散兵坑要你來跳? ^_^
    好吧!我也來幾瓶「媽你個逼」。

网友:
CP157和DD8的那个地方要接GND!!!!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啊?还有狗大那个链接打不开啊。。

網頁掛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的啊?还有狗大那个链接打不开啊。。

电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的啊?还有狗大那个链接打不开啊。。

Low-Cost Single-Inductor Triple-Output TFT LCD Su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