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当前find面板上的内容的axl函数?

楼主(2016-05-12):
哪个函数可以得到当前find面板上的内容?
不是设置find面板上的内容,是得到这个当前find面板上的内容?

楼主:
大神都休假去了吗?

楼主:
大神,还是不成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还是不成功啊

这个是返回的是axlSetFindFilter设置的结果,并不是当前系统中的选择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返回的是axlSetFindFilter设置的结果,并不是当前系统中的选择项。

谢谢了,那有没有通过什么方式,我操作find面板,勾选了text和line后,然后在后台通过什么axl函数得到我的操作结果呢?也就是得到text和line呢?

按理说axlSetFindFilter,是设置find,让用户选择,
axlGetFindFilter应该是用户选择,后台得到这个选择结果,可是这个函数不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