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问题

楼主(2016-05-12):
    pads中如何设置焊盘不开钢网呢?

网友:
    焊盘不开钢网??那还要钢网干嘛!!

网友A:
    如果所有焊盘不开钢网那gerber设置就好了。不过估计你的意识是个别焊盘不开钢网吧,这样确实没见过有这个设置,即使有也麻烦。替代 方法就是另存版本,删掉焊盘再单独出钢网

网友B:
    个别元件不开钢网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焊盘不开钢网那gerber设置就好了。不过估计你的意识是个别焊盘不开钢网吧,这样确实没见过有这个设 ...

恩,就是个别焊盘不开钢网,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别元件不开钢网是可以的。

    恩恩,就是个别元件不开钢网,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
    这么玩  没有玩过啊

网友:
    那就在cam350里面操作就好了... 直接处理光绘,把不需要的焊盘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别元件不开钢网是可以的。

    感谢,学了一招。。

网友:
    可以再cam350里面操作,删除不需要钢网的图形

网友:
    CAM内设置好了啊! 出不出 是你说了算的!

网友:
    做封装时,别添加钢网层就可以啊

网友:
    在CAM输出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