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之ARM9--TQ2440触摸屏学习笔记(转)

楼主(2016-05-12):
硬件平台:TQ2440
  触摸屏检测方法可以分两种:
  1.检测按下、弹起两个状态时的x y坐标值;
  以检测按下状态是读取x y坐标值为例 实现代码如下
  void Init_Touchpanel(void)

  ClearPending(BIT_ADC);
SUBSRCPND|=BIT_SUB_TC ;
  //清adc中断 触摸屏中断
  rADCDLY=40000; //ADC转换间隔 (1/3.6864M)*50000=13.56ms
  //Normal conversion mode:ADC Start or interval delay 0~65535
ADCCON=(1<<14)+(ADCPRS<<6); //ADCPRS En, ADCPRS Value
  //使能预分频器 预分频值 ADCPRS(9) AD转换器频率=gclk / (9+1)
ADCTSC=0xd3; //Wfait,XP_PU,XP_Dis,XM_Dis,YP_Dis,YM_En
  //ADC触摸屏控制寄存器 检测手写笔按下的中断信号 YM输出驱动有效 YP输出无效 XM输出禁止 XP输出驱动禁止
  // XP上啦使能 adc正常转换模式 等待中断模式
ISR_ADC = (int)AdcTsAuto;
  //指定adc中断服务程序
INTMSK=~BIT_ADC; //ADC Touch Screen Mask bit clear
  rINTSUBMSK=~(BIT_SUB_TC);
  //使能中断 当触摸笔按下时 触发INT_TC中断

  //触摸屏中断函数
  void __irq AdcTsAuto(void)

  //ADCDAT0[15]==1 触摸笔未按下
  //ADCDAT0[15]==0 触摸笔按下
f(rADCDAT0&0X8000)
eturn ;
INTMSK |= (BIT_ADC);
  //禁止adc中断
SUBSRCPND|=BIT_SUB_TC ;
  //禁止adc的子中断
  rADCTSC=(1<<3)|(1<<2); //Pull-up disable, Seq. X,Y postion measure.
  //xp上拉禁止 自动顺序测量x y位置
  rADCCON|=0x1; //start ADC
  while(rADCCON & 0x1); //check if Enable_start is low
  //adc一旦开始 将自动使ADCCON[0]=0
hile(!(rADCCON & 0x8000)); //check if EC(End of Conversion) flag is high, This line is necessary~!!
  //adc结束时,ADCCON[15]==1
  while(!(rSRCPND & (BIT_ADC))); //check if ADC is finished with interrupt bit
  //等待ADC结束(不管后级中断是否传递 adc完成后 此处应该被置位)
oint.x = (rADCDAT0&0x3ff);
oint.y = (rADCDAT1&0x3ff);
  //获取x y方向的adc值 更新坐标点
art_Printf("XP=%04d, YP=%04dn",point.x, point.y); //X-position Conversion data
learPending(BIT_ADC);
SUBSRCPND|=BIT_SUB_TC ;
  //清adc中断
  Init_Touchpanel();
  //重新初始化触摸屏

  2.检测在按下~弹起两个状态中间的x y坐标值 定时检测并更新坐标;
  实现:
 将adc 触摸屏接口设置为检测按下触摸笔中断;
  b 在adc按下触摸笔中断函数中 将adc的中断服务程序重新指定为弹起触摸笔中断函数;
 在adc按下触摸笔中断函数中 启动定时器定时进行ADC 采集XY坐标值 或在每次读取坐标值的时候进行ad转换 获取坐标值;
 在adc弹起触摸笔中断函数中 关闭定时器 停止采集x y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