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DDR3的DQS差分仿真,如何看波形是否合格

楼主(2016-05-12):
主要看那一部分的波形呢

网友A:
打开规格书。
vix vih vil  tvac 等等
时序请offset后抓threshold手动计算,也可以用ddrx wizard自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规格书。
vix vih vil  tvac 等等
时序请offset后抓threshold手动计算,也可以用ddrx wizard自动计算 ...

vix,vih,vil,tvac,这些现在看手册稍微明白了一点,时序这个还是不太懂,能仔细说明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规格书。
vix vih vil  tvac 等等
时序请offset后抓threshold手动计算,也可以用ddrx wizard自动计算 ...

时序的修改是指的这里么?这个要怎么计算呢,我现在的眼图应该是不合格的是吧!

网友A:
eye可以做offset的。
源同步电路计算是要参考的strobe和对应的data去算。
时序不懂请仔细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eye可以做offset的。
源同步电路计算是要参考的strobe和对应的data去算。
时序不懂请仔细看规格书。

好的.

网友(2016-09-18):
规格书,只看到了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