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替换掉字符串中的某些字符串?求方法

楼主(2016-05-12):
有一串字符串,比如说是"abcdefg"
假设已经知道了de的d索引位置为4,e的索引位置为5
我如何把这个字符串里面的字符de给替换成hello
就是变成了"abchellofg"

楼主:
大神都休假去了吗?

网友:
rexCompile("[d][e]")
str = rexReplace("abcdefg" "hello" 0)

楼主:
大神确实可以的,但是现在我只知道de的索引号,无法知道是d和e,那通过什么索引号得到d和e的字母呢?
然后才能使用这种方法

楼主:
大神问题还没有解决,假如现在是这样的:
xx = "_clp_cinfo->t_to_units)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line _clp_sym)\n"

我想把\"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的内容换成\"PACKAGE GEOMETRY/DISPLAY_TOP\"
然后变成如下显示

xx = "_clp_cinfo->t_to_units) \"PACKAGE GEOMETRY/DISPLAY_TOP\" 'line _clp_sym)\n"

用您上面的方法,不成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问题还没有解决,假如现在是这样的:
xx = "_clp_cinfo->t_to_units)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 ...
        xx = "_clp_cinfo->t_to_units)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line _clp_sym)\n"
        rexCompile("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str = rexReplace(xx "PACKAGE GEOMETRY/DISPLAY_TOP" 0)

楼主:
大神,成功啦,谢谢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Skill > xx = "_clp_cinfo->t_to_units)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line _clp_sym)\n"
"_clp_cinfo->t_to_units)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line _clp_sym)\n"
Skill > rexCompile("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t
Skill > str = rexReplace(xx "PACKAGE GEOMETRY/DISPLAY_TOP" 0)
"_clp_cinfo->t_to_units) \"PACKAGE GEOMETRY/DISPLAY_TOP\" 'line _clp_sym)\n"
Skill >

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搜索到xx中的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然后在调用你上的那三句代码进行替换了?
也就是说,首先如何找到xx字符串中的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呢,可以通过搜索\"和/和\"来确定\"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但是如果搜索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成功啦,谢谢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Skill > xx = "_clp_cinfo->t_to_units) \"PACKAGE  ...

版主用的是正则表达式,你可以查一下正则表达式的用法。
skill里面rexCompile用来定义正则表达式,rexReplace用来匹配并替换字符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用的是正则表达式,你可以查一下正则表达式的用法。
skill里面rexCompile用来定义正则表达式,rexRe ...

具体如何操作呢,可否具体一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如何操作呢,可否具体一点呢?

你可以百度一下,网上有很多正则表达式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百度一下,网上有很多正则表达式的资料。

谢谢了,可是我还是不会啊。

楼主:
大神,能不能再给解决一下呢?
Skill > xx = "_clp_cinfo->t_to_units)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line _clp_sym)\n"
"_clp_cinfo->t_to_units)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line _clp_sym)\n"
Skill > rexCompile("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t
Skill > str = rexReplace(xx "PACKAGE GEOMETRY/DISPLAY_TOP" 0)
"_clp_cinfo->t_to_units) \"PACKAGE GEOMETRY/DISPLAY_TOP\" 'line _clp_sym)\n"
Skill >

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搜索到xx中的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然后在调用你上的那三句代码进行替换了?
也就是说,首先如何找到xx字符串中的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呢,可以通过搜索\"和/和\"来确定\"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但是如果搜索到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再给解决一下呢?
Skill > xx = "_clp_cinfo->t_to_units) \"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 ...

大神们是不是休假还么有回来啊,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