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Optimize PI前仿真中封装的选取问题。

楼主(2016-05-12):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多谢——
Optimize PI前仿真中封装的选取问题,现在做前仿真Optimize PI的学习,设置时碰到如下问题。
想问下如何选择VRM/DEVICE的封装模型。以及参数的设置。比如VRM  R 1 2 0.01,设置内阻10毫欧;
看Sigrity help文档,上面有讲到封装可以通过SPD文档导入Device,可是我自己的SPD文件里面并没有封装选项。
请问是哪边出了问题。?

网友:
是不是库里加载封装模型,然后器件位号相同的会自动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