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via距离太近会被优化掉一个怎么办?

楼主(2016-05-12):
想在一点附近打2个孔,比如芯片电源线,两个孔距离太近的话,会被优化成一个孔,怎么禁止优化?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孔锁住

网友:
    老兄啊,六级会员了,还这么提问,至少说明版本啊。

    Edit Control > Route(tab) > Vias & Fanouts可以设置;
    另外,电源最好用MVO + Plane。

网友:
    有时候遇到 最新版本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能fix后再处理,叶可能是ee的思想  gloss模式太强了 有点不能顺从设计者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