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ap功能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6-05-12):
新装了16.6,打补丁和没打补丁是一样的。在设计时发现swap功能出现了问题,就是没位号的和有位号swap时出现Sysbol and layer embedding requirements do not match, swap失败。    但两个器件都有位号的就可以实现swap

现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顶起,我也一样

网友B:
两个封装信息不一致吧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求大神来解决

网友D:
    swap本来就不能这么用,你可以用赋网络名给pin的方式,改变pin网络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我也一样

    我的现在可以了,你可以卸载断网安装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封装信息不一致吧

    封装不一致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卸载,断网安装试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ap本来就不能这么用,你可以用赋网络名给pin的方式,改变pin网络名

    可以那么用的,不可以那么用的话就不是allegro了

网友E(2020-06-21):
    我也出现不能swap,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出现不能swap,求解

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你可以打个补丁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打完补丁就可以用了。

网友:
    根据经验来看,应该是补丁没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