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表面粗糙度详解(四)Which roughness model is better?

楼主(2016-05-13):
表面粗糙度详解(四)Which roughness model is better?

本文大纲
1. 表面粗糙度( suRFace roughness)介绍.
2. 表面粗糙度Model的建立.
3. 表面粗糙度( surface roughness)的仿真.
4.仿真与测试的比对,Which roughness model is better?

关与Suface roughness
铜箔表面粗糙度是指铜箔表面具有的较小间距和微小峰谷的不平度。铜箔表面粗糙度越小,则表面越光滑,反之相反。表面粗糙度与机械零件的配合性质、耐磨性、疲劳强度、接触刚度、振动和噪声等有密切关系。表面粗糙度起因于材料加工过程

Which roughness model is better?
1.Which roughness model is better?

A1:Hammerstad与Huray model的效果差不多,而roughnessmodel的参数都是透过量测S parameter correlation后fitting出来的。

A2:(Classic)Hammerstad只适用于粗糙度HRMS<2um,而Huraymodel无此限制,简言之,Groisse或Hammerstad model仅限于光滑表面使用,而一般制程与SI(宽带)应用,则用Huray model。另外Hammerstadmodel在较高频时(30G~),K曲线斜率会变缓(渐渐饱和)。

下面这张图则是说明只要适当的参数配置,两种model(对于较光滑的表面)可以达到非常接近的效果

上图从0~60GHz,两种model的效果都很接近的主因是:请注意左边坐标轴K系数<1.5,这表示此例属于low profile roughness

2. Howto simulate the resonance absorption peak at 35GHz?

A:Itis caused from glassweaver effect.

3.Measurement v.s. Simulation

Huray Model需要定义颗粒大小a (nodule radius),与单位面积颗粒数目N/Af (Insiwave, Huray Surface Ratio=4*pi*a2*N/Af)

4.Why does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Zo increase to infinity while frequency decreases to zero

A:特征阻抗 (G是介质损耗所造成,通常很小)

高频时   (这式子也适用于无损的传输线特征阻抗表示)

低频时 当频率趋近于0  (w®0),Zo趋近无限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