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MI、FDI、eDP、PCIE、LVDS等高速信号,组内等长是做多少的呢?

楼主(2016-05-13):
最近由于工作需要,在看Inter的Design Guide,其中关于高速信号的走线要求,强调的多的主要是差分走线间距、阻抗、走线拓扑的线长等,
但很少看到有说要做等长(差分对等长±5mil是公认的),所以在此问下大神们,像DMI、FDI、eDP、PCIE、LVDS等高速信号,组内等长是做多少的呢?

网友A:
50mil吧。。
关键看实际延时和相位差,有过孔和串扰影响下长度差没那么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mil吧。。
关键看实际延时和相位差,有过孔和串扰影响下长度差没那么精准。

哦哦,版主亲自回复,感谢!

网友:
lvds一般10mil,pcie的5mil

网友:
DMI & PCIE & EDP ...±5mil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做到尽量的误差短,基本上做到5MIL的公差适用于所有查分信号

网友B:
对内误差还是要根据你在这些总线上所跑信号的数据量来决定的,比如LVDS或者是DP又或者是TMDS这一类带参考时钟的数据总线,在总线需要的带宽越高,那么对内的等长就需要越短,其实这个等长的数据是可以算出来的;如果不是强迫症患者的话,根据我的经验这类总线的误差走在25mil以内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我负责的项目中4K@60Hz的HDMI走线或者是LVDS总线都已经验证过了;像PCIE或者是USB3.0这一类的差分总线,由于发和收的数据都只有一位,所以只需要做TX±和RX±上的差分对内的等长就行了(5mil),PCIE上的CLK一样也是只需要做对内等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内误差还是要根据你在这些总线上所跑信号的数据量来决定的,比如LVDS或者是DP又或者是TMDS这一类带参考时 ...

可以可以!谢谢回复

网友(2019-12-19):
学习一下,正好在设置

网友(2020-04-03):
别人问的是组类的,但你们回答的都是差分对P与N的等长。

网友(2021-07-27):
edp需要做对与对等长吗?edp不是CDR恢复时钟吗 ,算串行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