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器件annotate编号问题

楼主(2016-05-13):
有没有办法实现自动补齐缺少的编号?

比如,现在图上有10颗电阻,现在固定位号R3不动,这时候annotate其它电阻有两种模式:
1、自动从R4开始编号
2、强制从R1开始编号,但是会出现另一个R3

有没有办法让其它电阻从R1开始编号,遇到R3自动跳过,从R4开始继续编号?

网友A:
我~~~ 是沒有辦法啦! 等待高手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是沒有辦法啦! 等待高手出現。

版主都不知道,估计是无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都不知道,估计是无解了

版主不是萬能的,只是比較熱心助人而已。

网友:
先把R3放置在原理图最前面  开始标号 就可以了

网友(2016-11-28):
我也想知道啊。我记得capture有一个版本是有这个功能的。结果后来又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