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个电压检测IC

楼主(2016-05-13):
各位网友兄弟 有没有电压检测的IC  比如输入为2.8或者3.3 或者1.5V时   输出可以给出一个信号

网友A:
有的,电源监测IC,也就是现在的复位IC去掉了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源监测IC,也就是现在的复位IC去掉了延时

  复位IC还是电压值基本固定 ,有没有电压值细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复位IC还是电压值基本固定 ,有没有电压值细点的

如果有输入电压分辨率多点的就完美实现

你必須說明偵測之後的行為,大家才有辦法提供建議。

网友:
电源检测IC可以用MAX6700,电压高于0.62V(可以电阻分压得到)就会输出高,不然就输出低电平。如果要更加精确的电压值,可以直接ADC采样算出电压值。如果只是单路的电压比较,可以直接用运放搭建比较器,或者专门的比较器芯片,比如什么LM331之类的吧

网友:
各位网友兄弟,有没有电压检测的 IC,比如输入为 2.8V 或者 3.3V 或者 1.5V 时,输出可以给出一个信号。
老實說,問題的本身就很矛盾

  • 如果三個電壓都是同一個數字輸出,怎麼知道是哪個電平觸發的?
  • 如果設計需求就是這樣,那麼要思考一下,誰會設計這樣的芯片來賣。產品要有市場才會有人開發呀~只賣你的話,就看你有多少量囉~
  • 如果不是空間考量有必要這樣做嗎?用三個 OD 門的比較電路,或是三個 OD 門的電壓偵測芯片,然後用一顆拉高電阻,把三個輸出都接一起,不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线索 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线索 方法

賣身Maxim)的狗然有,輸出是 OD 門,可以合併成一個訊號!

不過應該不便宜。

网友:
TPS3803-01   可調式 (電壓隨你設定)

Threshold Voltage = Adjustable
VCC (Max) = 6V
VCC (Min) = 1.3V
Output Driver Type = Active-low / Open-drain

楼主:
谢谢大家, 还不是很满足 !要求是只监测到某一个电压值就输出变化,好比是软件的AD采用  ,比如要求采样到1.2V时输出变化,
高与1.2V,低于1.2V都都不行

网友(点评):
【高与1.2V,低于1.2V都都不行】 這種功能叫做"窗比較器" 。 >_<|||

网友:
踢哀(TI)TPS3700 窗比較器Window Comparator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3700.pdf

這個應該是最接近需求的,再不行的話就自己設計一顆,找中芯半導體投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