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7351 的疑问

楼主(2016-05-14):
最近画的几块pcb中的器件的封装,我都是按照IPC-7351标准来算出封装尺寸,但是最后的效果并不好,感觉采用IPC-7351做出的封装 偏小,人工焊接的时候很不方便。有么有人有相同的感觉?IPC-7351 是否真的可靠?望好心的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7351里面有三种封装选择~

网友:
也有这种感觉,现在解决了没?求指教

网友:
一般按厂家推荐来。

网友:
    还是根据芯片厂家提供的datasheet比较好

楼主(2016-06-21):
引用 网友A:
7351里面有三种封装选择~

    在什么地方选择封装种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什么地方选择封装种类??

LEAST; MEDIA;MOST

网友(2016-07-25):
    Layout 軟體應該都會有標準零件庫,可以參考
    以PADS-Layout 內建的LIB為例
同樣QFN 0.5pitch 4x4mm 21pin 就有這麼多種,要怎麼挑選出適合的呢?

    如何選用LIB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