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打pcb回来有问题

楼主(2016-05-14):
黄色部分为阻焊层的铜皮 可是打板回来确实没有铜皮的  CAM输出也是有铜皮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除了阻焊层要画铜皮以外,底层也非要画铜皮才可以的?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种事情?

网友:
附件上传来

网友A:
是的,建议你多了解一下阻焊层的作用。另外你这样开窗容易造成D1焊接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建议你多了解一下阻焊层的作用。另外你这样开窗容易造成D1焊接不良

焊接到不会影响什么不良,加大主要是为了散热,

网友B:
先在需要的层画一块铜箔,再在铜箔上面铜皮

网友:
底层也要画铜箔,底层没有铜箔,你开窗是露基材的

网友:
问题都没表述清楚,底层,什么底层,是布线层吧。

网友:
    阻焊层画的不叫铜皮,叫开窗。没铜哪来露铜?建议学学PCB 的生产流程。

网友C:
    阻焊层的铜皮只是不盖绿油而已。要想有铜皮还是在走线层上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在需要的层画一块铜箔,再在铜箔上面铜皮

    更加看不懂此楼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焊层的铜皮只是不盖绿油而已。要想有铜皮还是在走线层上画。

此楼也表述有问题啊,向你的上一楼学一下

网友:
    画在阻焊层的东西是做开窗用。你这板上的开窗打在基材上了,开窗的地方必须有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更加看不懂此楼说什么

你是二蛋?这都看不懂?

网友:
铜皮在信号层画啊,哥哥,你先要知道阻焊层,是什么意思,就知道你错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二蛋?这都看不懂?

你是三蛋,这都表述不清楚

网友:
地层都没有铜皮,请问你怎么开窗?没有理解阻焊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