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1.2装完了,连个快捷方式都找不到,怎么打开软件啊,晕

楼主(2016-05-15):
pads VX1.2装完了,连个快捷方式都找不到,怎么打开软件啊,晕

网友A:
在系统左下角的开始菜单内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左下角的开始菜单内找找

没有,长不到

网友:
用精简版的看看:http://pan.baidu.com/s/1bq77rg

网友:
    只能说你的电脑比较先进!

网友B:
    所有程序里面有的,如果是win10找到住按照目录MentorGraphics\PADSVX.1.2\SDD_HOME\common\win32\bin下的powerpcb.exe和logic.exe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就有了。其实win7也是在这个目录下的

    顶

网友:
    他应该是安装时没有选择相应的模块,所以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程序里面有的,如果是win10找到住按照目录MentorGraphics\PADSVX.1.2\SDD_HOME\common\win32\bin下的po ...

    谢谢,程序没装好,现在有了

网友(2021-10-20):
引用 楼主:
谢谢,程序没装好,现在有了

请问你是怎么装好的?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桌面没有图标而且安装路径里面也找不到原图标。应该也是安装出问题了?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