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器电路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6-05-16):
这个放大器电路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A:
2.5V-VB C14应该是电容耦合去除直流分量。

网友B:
有狗奴才......真好。 >_<|||
放大器的各點電壓輸出和頻率響應都出來了。

狗奴才好用,也要有人願意當啊~^_^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VB C14应该是电容耦合去除直流分量。

你好,这个2.5V电压是怎么来的呢?
第二,这个负反馈电路是-R19/R12*VB,这个C14前面的R4参与了负反馈比例系数了吗-R19/R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狗奴才......真好。 >_

版主啊,你这两张图仿真太高深了,能否说明一下是什么意思吗?关键是看不懂啊
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呢?这样来的直观一些

网友:
虚短 虚断 反馈

网友C:
对于问1和问4,应该是这样来的:
O - UB ) * R12 / ( R12 + R19 ) + UB = Uref;  这里的Uref为正向输入端电压1.25V;
于是,UO的计算公式最后为: UO = 2Uref - UB;

对于问2,C14作用就是个高通滤波器,隔断直流信号,放通交流信号;

对于问3,反馈电路不包括R4,R4和C4、C10共同组成CRC滤波电路。

我的说法不保证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狗奴才......真好。 >_

斑竹的multisim用得比我好得多,向你学习!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PSPI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问1和问4,应该是这样来的:
O - UB ) * R12 / ( R12 + R19 ) + UB = Uref;  这里的Uref为正向输入 ...

分析的貌似正确,
我想进一步指导这个VB等于VA电压吗?
这个输出电压VO与输入电压VA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VB=(2K/(2K+20K))*VA      (因為 OPAMP VIN+ 是虚短)
VO的交流電壓(不考慮頻率響應 ,也就是 100NF 和 10uF 的作用) = -(Rf/Rin)*Vin = - (2K/(20K+2k)) * VA,VO(含直流成分) =  ( - (2K/(20K+2k)) * VA ) + 1.2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析的貌似正确,
我想进一步指导这个VB等于VA电压吗?
这个输出电压VO与输入电压VA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难倒我了,我觉得UA跟UB在这种场合是不相等的,因为UA是原始信号,有直流成份和范围比较宽的频率成份。而UA经过CRC低通滤波,又经过C14高通,我想就相当于一个带通了。这样看来,UB肯定是不等于UA的,UB只是UA信号中的某一段频率信号。至于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另外,看版主的仿真图,我的第一反应就是multisim,没想到是pspice,真的好像啊。

网友:
虚短:U-=U+=1.25V,虚断UB-U-)/R12=-(U0-U-)/R19。代入可算出UO跟UB的关系。C14隔直电容,通过交流信号。R19才是负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2K/(2K+20K))*VA      (因為 OPAMP VIN+ 是虚短)
VO的交流電壓 = -(Vf/Rin)*Vin = - (2K/(20K+2k)) *  ...

版主可以详细讲解一下这句话吗?VB=(2K/(2K+20K))*VA      (因為 OPAMP VIN+ 是虚短)楼主,你这个推出来的公司和仿真的结果吻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倒我了,我觉得UA跟UB在这种场合是不相等的,因为UA是原始信号,有直流成份和范围比较宽的频率成份 ...

那这个带通滤波器有没有什么仿真软件呢?
和如何计算公式呢?

网友:
这是脑筋急转弯吗?LM324D貌似没有供电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可以详细讲解一下这句话吗?VB=(2K/(2K+20K))*VA      (因為 OPAMP VIN+ 是虚短)楼主,你这个推出来 ...

就AC信號來說是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2K/(2K+20K))*VA      (因為 OPAMP VIN+ 是虚短)
VO的交流電壓(不考慮頻率響應 ,也就是 100NF 和 10u ...

VB=(2K/(2K+20K))*VA      (因为 OPAMP VIN+ 是虚短)
感觉不对吧  同向输入端还有个1.25V  UB=(2K/(2K+20K))*(UA-1.25V)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B=(2K/(2K+20K))*VA      (因为 OPAMP VIN+ 是虚短)
感觉不对吧  同向输入端还有个1.25V  UB=(2K/(2K+2 ...

AC信號來說(不含直流偏壓) VB=(2K/(2K+20K))*VA。
含直流偏壓(也就是虛短造的)  VB+1.25V=(2K/(2K+20K))*VA, 也就是  VB=(2K/(2K+20K))*VA -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