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信號完整性TDR看阻抗

楼主(2016-05-16):
使用TDR看傳輸線端的阻抗,可以幫助匹配天線嗎?

网友A:
不能。
TDR仅可分析特征阻抗和延时,时域的匹配未必能解决窄带频段的匹配。这也是数学衍生出频域的目的。
TDR比VNA便宜那么多,能做天线匹配的话就能做任何射频的匹配,这样仪器厂商也可以淘汰掉VN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TDR仅可分析特征阻抗和延时,时域的匹配未必能解决窄带频段的匹配。这也是数学衍生出频域的目的。
 ...

可是天線前端的傳輸線,不也是遵守傳輸線原理

网友:
如果你认为可以从这个方向做,也可以试试。不失为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学和电子类学科创新。
我的态度则是不鼓励也不反对,万一你成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