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keil4添加STC数据库的方法

楼主(2016-05-16):
目前的keil4数据库里面没有STC的数据库,每次都要替换,现在教大家一种方法,我试过的最有效的方法 ,在不改变原有库的情况下添加STC的数据库。
1.把下载的文件解压,复制到keil安装文件下的UV4里,例如E:\Keil\UV4
2.更改keil安装目录下的TOOLS.INI文件,在[uv2]下一行(如果是keil4,就是第二行)添加“CDB0=UV4\STC.CDB("STC")”(ps:引号内的内容)。
3.打开keil,新建project工程,选择STC数据,点击OK。
4.在下一步就可以看见STC的数据库了。
keil2,keil3也可以试试,我没试过其他的,总之这方法在keil4上非常有效,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2024-10-28):
目前正学习,小白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