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LineCalc中的电长度怎样计算?电长度和微带线长度之间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楼主(2016-05-17):
ADS中LineCalc中的电长度怎样计算?电长度和微带线长度之间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我在计算微带线的物理长度L时需要输入电长度,但不知道其中的计算公式。
另外怎样用微带线替换电容电感?其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
phase=omega*t=v*2*pi*t/lambda=v*beta*t=length*beta=length*2*pi/lambda
phase degree=phase*360/(2*pi)

微带线替代电容电感需要用到richard和kuroda变换。分别用固定的电气长度以及串并等效转换获得感容到微带线的变换。
较简单的处理是使用史密斯圆变换。

楼主:
那怎样用史密斯圆图等效变换呢?怎样验证?

网友:
难道我应该把史密斯圆的原理全部copy进来么?
ADS的功能很多,大多基于射频原理,请复习一下。

楼主:
那我说一下我的过程 你看对吗。
假设等效一段接地的微带线其电感值为0.45nH; 计算微带线的长和宽。微带线要接地
第一步  知道工作频率为2.45GHz 特性阻抗为79ohm,计算的电感电抗值为X=j*w*L=J2pi*2.45GHz*0.45nH=j6.927。归一化为 j0.0876.
第二步 打开ADS史密斯圆图工具,在史密斯圆图上的归一化阻抗拦填上计算值(如史密斯圆图中所示),就会得到相应的电长度。
第三步 打开Linecalc工具,在linecalc中输入参数,在linecalc中输入电长度和特性阻抗  算出其等效微带线的长和宽(如linecalc图所示)。微带线要接地。

网友:
1.首先用smithchard来做转换时要确定一点,你的等效微带线相移依然为八分之一波长,这个定量可以帮助你省掉很多计算。
2.并联电感替换为微带应该是用短截线,短截线的特征阻抗为电感的感抗的模。
3.并联电容替换为应该是用开路线,开路线的特征阻抗为电容的容抗的模。
4.如果你要使用串联电感/电容,那么必须用Kuroda转换来替换。替换出对应的微带线和并联值后再换成对应的微带线。也可以简单的直接用将串联电感/电容后的输入导纳1的值作为等效微带中并联电容/电感后的输入阻抗2的值,然后再将输入阻抗2串联50ohm走线,那么这个并联的走线和串联的50ohms走线就是你转换后的等效串联电感/电容。

楼主:
你说的这是理查兹变换和黑则等效吧。我就想利用ADS计算出来,你说的是要手工算吧。就用ads怎样操作?

网友:
我说了要手工计算的方法,也补充了只用直接在smithchart上画阻抗线的方法。

楼主:
大神,能举个例子说明吗?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