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R串联式什么作用?求教

楼主(2016-05-17):
330R串联式什么作用,感觉是源端匹配的话,太大了。求高手解答

钱太多了!
消耗庫存!>_<!!!

楼主:
    版主什么意思?帮忙解答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有emc的作用吧,楼主的理解也正确,确实是做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有emc的作用吧,楼主的理解也正确,确实是做匹配的

    阻抗匹配的话用不了这么大的吧,这么大的阻值有不匹配了。所以很有疑问。

    降低待機時候的漏電的功耗。猜一猜 ┘ _ └ |||

网友:
    主要是限流用的吧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主要是限流吧

网友:
    哇...!好大呀..!為什麼前面還有一個10K.....!降壓嗎?

网友:
    1. 你要看看是电阻还是磁珠,磁珠的单位也是欧姆;
2. 如果是磁珠就比较好解释了,抑制干扰和噪声;
3. 如果是电阻,有可能是因为两端电压不一样而用来限流;也有可能是用来降低信号功率以降低EMI;
4. 也有可能是设计师脑子犯抽,不加思索的加上的。

网友:
    我大胆猜测一下,别人设计师画错了。上次也是我们一老教授画了一原理图(没见他出过错),我们在翻阅的时候看到有个地方有问题,大家各种讨论啊,都觉得一定有深意。所有人又都不敢去问,大家一个劲的思考这样设计的深意在哪里?最后他看我们在说,过来一拍脑袋说:不好意思,我画错了。

网友(点评):
这个可能性有,但不大吧,哈哈

网友:
    感觉是分压电阻,但是data是双向的,设计有一定问题,个人见解。

网友:
    有可能是EMI,  我们就把RGB的电阻换到200R以后,辐射小恨多,并不会影响信号质量,用示波器测试过

网友:
    这有点过分了。

网友:
    1、直接粘贴过来的,忘记改阻值了
    2、如楼上所说,过EMC
    3、分压,有些IC的IO电平会在2.8V,为了降低成本,直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来做电压匹配

网友:
    对于IO口来说,在能够满足信号电平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大,主要的优点就是防止静电不损坏。我们的产品都有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