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源问题

楼主(2016-05-17):
各位大神,求教一个功放板电源的问题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48v电池供电,用电源转换模块将48v转换成24v,然后24v接功放,再将48v接电源模块转12v接电脑,这样的情况下电脑的音频输出接到功放,攻防就会有很大的底噪声。但时如果这个时候把手机的声音输出接到功放,功放就不会有底噪。大家肯定认为是电源问题,我们在电源上加了滤波回路,但是效果不明显。有没有大师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功放板我测试了,现在电源地和音频地是共地的。

网友A:
这是共地噪音,电源地和功放地、电脑地存在电位差,解决办法地线要粗,要短,实在不行功放端加个BA3121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共地噪音,电源地和功放地、电脑地存在电位差,解决办法地线要粗,要短,实在不行功放端加个BA3121芯片 ...

这个BA3121是干啥用的?如果能解决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共地噪音,电源地和功放地、电脑地存在电位差,解决办法地线要粗,要短,实在不行功放端加个BA3121芯片 ...

我们现在地线已经很粗了,而且我也尝试过共地点的最短的验证,目前看效果不好。

网友:
请看规格书

网友:
音频用变压器耦合就能解决。  或者这2个电源模块和电脑都做在同一个PCB上,有共同的平面低阻抗地,才能减到最小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