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发出去的钢网文件,总是说过孔开窗了

楼主(2016-05-17):
    不知道哪里设置错误

    (20160508).zip

网友(点评):
过孔的两种设置:无阻焊还是需要阻焊,根据自己的需要正确设置之...

网友:
    你直接告诉板厂,你板子内多大的过孔加阻焊不开窗就可以了

网友A:
    所有VIA按例如设置就不开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VIA按例如设置就不开窗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VIA按例如设置就不开窗了

应该可以在哪里设置吧,没找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VIA按例如设置就不开窗了

PCB已经完整了,在后面是否有办法去修改呢?

网友A:
    PCB已经完整后,选择所有过孔,所有过孔改属性,也可以在设计前把过孔属性更改

网友:
    第二张图是设计前改属性

网友A:
    可在3D模式下看VIA是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已经完整后,选择所有过孔,所有过孔改属性,也可以在设计前把过孔属性更改

非常感谢,你的解说,解决了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在3D模式下看VIA是开窗

非常实用,很感谢

网友:
    非常实用,很感谢

网友B: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

平时精力主要硬件设计,PCB这一块很多点都没有关注,有时候会觉得,简单问题很容易忽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

没事啦,大家一起来学习讨论吗

网友(2016-06-21):
    过孔盖绿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