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能skill能实现吗?求高手写一个

楼主(2016-05-17):
如下图是未倒角的shape

如下图是倒了角的shape.

那么,数一数,有好多好多个角要倒,耗时耗力,能不能用skill实现框选shape后自动倒角?能的话请大侠写一个呗,谢谢!

网友(2016-07-14):
看起来 舒服啊

网友:
shape为什么需要倒角呢?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2016-10-20):
我有 联系我

网友A:
这个改下shape设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下shape设置就好了

呵呵,没你想的那么好,你那个只是方形或啥啥的,满足不了

楼主:
先贴个图来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没你想的那么好,你那个只是方形或啥啥的,满足不了

你可以上传个没修改的brd,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上传个没修改的brd,我试试。

我的板子是17.0的64位的文件,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是17.0的64位的文件,要吗?

那不行哦,没有17.0

网友B:
    这个功能16.6的软件自带了,很好用,可以找一下,在RF_PCB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16.6的软件自带了,很好用,可以找一下,在RF_PCB下面

    哦,谢谢,看看行不行,记得好像是走线吧,不是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