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

楼主(2016-05-18):
846F和K2G是什么MOS、、、、、、、、????????

你也搞張圖片給大家瞧瞧好不好?^oo^

网友A:
某廠商自己設定的代碼。代碼可能包含產品編號,生產週期,封裝工廠,‧‧‧‧‧‧‧

支持!: 5.0 反对!: 1.0
支持!: 5 反对!: 1
只有三、四個字,你未免也太貪心了吧?^o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廠商自己設定的代碼。代碼可能包含產品編號,生產週期,封裝工廠,‧‧‧‧‧&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廠商自己設定的代碼。代碼可能包含產品編號,生產週期,封裝工廠,‧‧‧‧‧& ...

那只能自己判断是什么了

网友B:
Model Name : MMSTA56
Marking : K2G
Pakage : SOT-323

http://www.s-manuals.com/pdf/dat ... _mmsta56_galaxy.pdf

本公司僅提供諮詢服務,一切後果、客戶須自行承擔。

支持一下,狗然提行官出手就是不一樣,再細的線索或是蛛絲馬跡都可以還原現場真相。 ^_^

网友:
jacklee_47pn︰
支持一下,狗然提行官出手就是不一樣,再細的線索或是蛛絲馬跡都可以還原現場真相。 ^_^

只有三個字,還是有機會和別人撞在一起。

所以再次強調︰

本公司僅提供諮詢服務,一切後果、客戶須自行承擔。

网友C:
搞点图片什么的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点图片什么的看下。

太小拍不清楚 贴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l Name : MMSTA56
Marking : K2G
Pakage : SOT-323

谢谢,845用过吗?发资料看看

是有個叫 845 的三極管,但我不曉得 845F 的絲印不曉得是不是指它。^_^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845用过吗?发资料看看

应该是,发来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发来看看。谢谢

灰常的冷門,芯片資料都寫得不清不楚的!

网友(点评):
狗然是好用的x才。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