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多个I2C从设备出现问题

楼主(2016-05-18):
一个mcu上的I2C接2个从设备A  FTC692L和B HIS3DH,单独测试都能正常工作,两个一起接上后,只有A能正常工作,B的I2C无法工作。我想可能是A没工作的时候I2C不是高阻状态。想用一个IO开关来控制A的I2C接口,IO开关是FSA266,但实现不了,各位有好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上拉电阻多大? 地址都是哪些? 关于IO开关,直接用一个模拟开关估计可以吧?

网友:
    地址有没有冲突哦

楼主:
    没有冲突,后面的设备是可以更换地址的,我更换地址后,情况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多大? 地址都是哪些? 关于IO开关,直接用一个模拟开关估计可以吧?

上拉的电阻用的是10k,4.7K都试过。模拟开关的型号有吗?

网友(点评):
1K 再給它下去啦!別試到一半就停,到 470R 都可以試。^_^

网友B:
    直接测试,让b工作起来后,操作a,看看时钟,数据正不正常?估计时钟或者数据一直被拉低或者拉高

网友:
    用两个nmos管+一个io口就可以实现

网友A:
    我最低用过330R的 最起码也得用1K的啊 4.7K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测试,让b工作起来后,操作a,看看时钟,数据正不正常?估计时钟或者数据一直被拉低或者拉高

连上A的时候,B还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低用过330R的 最起码也得用1K的啊 4.7K的太大了

    现在时钟和数据上都串联一个电阻,时钟串联是4.7K的,数据串联的是1K,数据用510欧姆电阻上拉,时钟用的是10K上拉时钟信号能正常了。但是数据信号高低电平变化只有80mv。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I2C波形,看看是什么问题,另外,你串10K电阻也太大了吧,一般串个几十欧的就可以了,上啦4.7K应该够了,另外两个芯片的复位有没有问题

网友:
    首先,在A没工作的时候,I2C也应该是处于上拉状态,你要看看你的电路在都贴上去的时候,I2C空闲是不是高电平;其次,一起接上的时候A可以,B不行,单独贴的时候A和B都可以,其实可以证明I2C的硬件电路是好的;尝试加长I2C时序的中的延时,如果两片的地址不重复,不会出现楼主说的这种现象的;如果你真的想用开关来解决,用一个带使能端的244就可以,又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