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M网口丢包

楼主(2016-05-18):
请教测试1000M网口是丢包严重,100M是稳定的。看了PCB,4对差分线其中的2对对内线长,相差将近20mil。之前一直有个概念,差分对内线长±5mil,不知道这个会影响吗?这在现有板上也验证不了。有遇到过吗?

网友A:
理论上来说是需要4对都严格等长的。如果你这个丢包严重,我觉得不是这个的问题。第一:你用的PHY是什么芯片。第二:出来接的交换机是啥交换机?我觉得不是等长问题影响了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是需要4对都严格等长的。如果你这个丢包严重,我觉得不是这个的问题。第一:你用的PHY是什么芯片 ...

PYH是AR8035,单板与电脑ping。我这个板与另一块板的方案是类似的,不同的是我没有用RJ45,是用外置的变压器+插针。插针再用一个小的转接板转到RJ45连接电脑。那块板是正常的,不会丢包。

网友B:
你可以测测波形,看看到底是不是信号质量问题严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测测波形,看看到底是不是信号质量问题严重造成的。

测试了PHY与主芯片的信号质量,没有明显的问题(与之前的板相比),但是Rx_clk有些抖动,在750ps; Tx_clk与Tx_D的建立时间(小于规格书要求)保持时间(大于规格书要求)和规格书不符,好板也是不满足。PHY到接口的差分信号还没有测,没有差分探头,下午试试用2个单端探头测一下。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B:
其实这种信号一般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你这个测试出来的时序,会与很多问题有关,不一定准确。以前遇到过隔离变压器质量问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信号一般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你这个测试出来的时序,会与很多问题有关,不一定准确。以前遇到过隔离 ...

隔离变压的质量问题,怎么发现的?求教。因为手上只有HX5020NL这个,没有其他料替代的来试,这个物料是其他同事使用过,推荐的。

网友C:
你的phy的四对线走多长?ar8035是实现千兆没问题的。更换变压器试试。问题,解决了说一下

网友:
走线这个问题是问题的话,你没法做对比的来说是别的问题所引起的。麻烦...一般走线不要马虎,能让其尽可能的完全等长就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phy的四对线走多长?ar8035是实现千兆没问题的。更换变压器试试。问题,解决了说一下

以前这种是变压器不是同一批次。你可以手焊一个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phy的四对线走多长?ar8035是实现千兆没问题的。更换变压器试试。问题,解决了说一下

4对差分线,分为2段,总线长在750~900mil之间

网友:
4对差分线的等长误差在100-200mil以内,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个人建议直接将8根网线飞到变压器的一次侧,排除因为转接板造成的连接不牢靠的问题;其次,测量一下PHY的主时钟有没有问题,由于100M稳定、1000M不稳定,所以怀疑是不是PHY的主时钟的抖动太大,造成在1000M对接的时候,整个IC的工作状态异常;在测量一下PHY的各个电源的纹波是不是太大了,检查你的PCB在电源的处理上供电有没有给够;方便的话,将你的PHY电路的原理图和PCB都贴上来,大家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最近我也在调试一个交换机,和楼主遇到的问题差不多,第一版变压器放在转接板上,phy出来的差分经过3cm的针与子板变压器相连,结果连百兆都丢包严重,但是手工飞线将变压器调整到母板后百兆基本解决问题,现在准备安排改板
     不知楼主问题是否解决,能不能提供下解决方案

网友:
       最近我也在调试一个交换机,和楼主遇到的问题差不多,第一版变压器放在转接板上,switch出来的差分经过3cm的针与子板变压器相连,结果连百兆都丢包严重,但是手工飞线将变压器调整到母板后百兆基本解决问题,现在准备安排改板
     不知楼主问题是否解决,能不能提供下解决方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把输出的变压器前的差分线间的100Ω电阻加上后,测试了两片板,没有丢包了。前后对比,差分线信号测试(变压器前),加了电阻后的电平值提升了由之前的2.5V左右,到3.3V。按理来说这个芯片本该就是输出2.5V电平信号的,不知道为什么?望各位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