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官方提供多个ibis模型,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6-05-18):
主芯片和颗粒的模型包都包含了多个ibis模型,该怎么选择使用,求指教。如下图所示

网友(2016-08-21):
mx6sdl_consmr是商业等级的ibs,mx6sdl_autmtv应该是汽车等级的吧;

网友:
美光DDR颗粒同样也是按照等级和电压(DDR3,LPDDR3)分多个ibs文件的!

网友:
一般来说厂家会有模型说明书,会指导怎么选择。如果没有说明书,那么一般在模型文件里面也会有注释,或者是型号选择。方针之前都要打开模型文件仔细阅读,找到自己使用的器件对应的模型仿真。如果是同一个器件给出不同版本或者时间的模型,那么通常选用最新的模型进行仿真。

网友(2016-12-16):
1p35是指DDR3L模型,_it是指工业级的模型,支持温度-45到120度

网友(2017-01-16):
    我还不知道从哪下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