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讲解下阻焊桥的问题

楼主(2016-05-18):
我的IC封装pin里,air gap 最小多大可以做出阻焊桥绿色,黑色,蓝色油墨,分别是多少?

网友:
阻焊桥间距多大 最小可以做到0.1

网友:
gap 7mil应该是制程极限

网友(2016-06-20):
    绿色阻焊最好IC间距能保证10mil以上,黑色和蓝色差不多,最好能保证IC间距12mil以上,这也不是绝对值,要看板厂的制程能力

网友:
    看厂商的工艺,目前江南所可以做到8mil

网友A(2016-08-02):
    当基铜≤1.43OZ,阻焊桥≥4mil(绿色和绿色哑光),黑色和黑色亚光5.5mil,其他阻焊颜色5mi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基铜≤1.43OZ,阻焊桥≥4mil(绿色和绿色哑光),黑色和黑色亚光5.5mil,其他阻焊颜色5mil

为什么黑色阻焊桥要求更大呢?曝光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黑色阻焊桥要求更大呢?曝光的原因?

    因为油墨颗粒的成分不同的原因。

网友(2017-12-01):
引用 网友A:
当基铜≤1.43OZ,阻焊桥≥4mil(绿色和绿色哑光),黑色和黑色亚光5.5mil,其他阻焊颜色5mil

    现在板厂大多还是8mil,部分板厂能做到4mil,目前做过最小的阻焊桥是0.07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