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4颗粒 VrefCA 参考

楼主(2016-05-19):
    各位大神;

    DDR4颗粒的  VREFCA 参考VDD还是GND。我发现内存条一般参考 VDD。

我现在设计 参考GND ,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6-07-12):
    不会有问题,只要整个回路没问题就没事。

网友(2017-03-23):
    内存条和主板都是参考VDD,是主板CPU芯片内部就是参考的这个电压,这个是必须参考VDD的。

网友A:
    那你其他的怎么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其他的怎么参考的??

搞错了,我以为说内存地址线了,原来说的地址参考电压。如果是地址线,像服务器的主板就要求一定参考电源的,内存条也都是参考电源的。如果是其它产品板上贴片的可能根据芯片内部出线参考吧,要求不高我一般地和电源都参考过,VREF没见到具体要求,个人理解地好些吧阻抗低,也稳定。

版主看了你的关于DDR4的文章,以前没用过目前公司也需要用DDR4,请指点下啊。

网友:
    接触个项目,用的SODIMM,VDD给分成两部分了,在表层处理的,所有信号是都参考地的,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