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多个shape中被层叠覆盖的那个shape

楼主(2016-05-19):
有多个不同class的shape在一起,有没有比较快速的方法选择小的那个被覆盖的shape呢

楼主:
目前知道可以开关层和添加fixed属性处理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比较高效点的方法

网友:
    关了其它的层。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reject

    非常棒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