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文件转ALLEGRO 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5-19):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那这个mentor的文件是PCB 的还是SYMBOL的,想导入allegro.用IMPORT-CAD translator-MENTOR.是不是MENTOR文件格式有问题,所以到不进来.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网友A:
这应该只是一个相关器件的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只是一个相关器件的Library。

请教一下这个library可以导进allegro吗,还是只能把这个library里面的器件放进mentor的pcb,再把pcb文件导入allegro

网友:
应该都可以,我用Allegro不多,不能说明具体操作,抱歉。

你可以去Allegro的版块翻帖。

网友:
这个是Mentor中心库,不是PCB

网友:
    你要把allegro转到ee  在ee的安装目录下有个文件allegro2exp.pdf  这个是转文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