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kill

楼主(2016-05-19):
    有没有可以检查某个电源网络线裤的skill,可以看到都有多宽的走线,然后可以具体定位到比较窄的走线的位置,目前allegro可以出个网络线宽的报告,但是没法定位具体某个线宽的走线在什么位置,不便于修改,求可以定位某个网络,某个线宽走线的具体位置的skill

网友A:
    EDA365 Skill中有这个功能
    7.Find&&Change Cline Width 查找或更改指定宽度的C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A365 Skill中有这个功能
    7.Find&&Change Cline Width 查找或更改指定宽度的CLINE

    感谢大师回复,我知道那个skill,但是那个只针对所有网络的线宽更改,并不能针对特定的网络的特定线宽更改吧,,可能是一改就是整个那种线宽的都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