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添加图纸,怎么在每层都显示?

楼主(2016-05-19):
allegro中添加A3图框,想让每层都有,且仍未Non-Etch属性。达到的效果,希望生成Gerber后在查看每个层时均有图纸边框(Title)。
打开所有层的时候截图:如图片(有A3图框)
生成Gerber后切换至Top后(A3的图框消失)
请问添加图纸框需要作怎样的处理?
谢谢

打开所有层截图

打开所有层截图

Gerber切换到top层后

Gerber切换到top层后

期望到达的效果(还未实现)

期望到达的效果(还未实现)

网友A:
    artwork里设置...可以找下这方面的资料,不细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work里设置...可以找下这方面的资料,不细说了

    谢谢

网友:
    每层都添加板框的这张图层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