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字光标经常出问题。(spb16.3)

楼主(2016-05-19):
    如题,鼠标移动时总是有残影。 参考坛友说的在env里面加“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但基本一个星期还是要崩溃个4~5次, 每次都要重新改env 好麻烦, 不知有没有方法帮我一次解决了这个问题???(spb16.3)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苦恼,我懂你

网友A:
    你是否有开启有道这样的软件,软件的一些快捷键会造成此问题

网友B:
    换个版本吧...

网友:
    从来都不用恶心的大十字,用的基本上都是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有开启有道这样的软件,软件的一些快捷键会造成此问题

还真的有开,我来关掉一个星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版本吧...

    公司电脑的,没法任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勾上

    涨姿势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勾上

    我的居然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居然没有这个选项

16.6才有这个选项,16.3,16.5没有。

    在env文件里面加一句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后经版主更正,

    SPB_DATA下的env文件每次打开user perference会从新写入env把用户设置冲掉(冲掉后貌似不

    影响效果,只试了自己的机器),最好修改安装目录的env文件,这样无论怎么弄都不会被冲掉

设置

    具体位置应该修改 X:\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我的是16.3)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6才有这个选项,16.3,16.5没有。

多谢指点,受益匪浅。 我用的也是16.3.
    意思是不是我现在要把“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分别copy到:C:\home\pcbenv
    C:\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
这两个路径下的env里面?  Let me have a try , and thanks again.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受益匪浅。 我用的也是16.3.
    意思是不是我现在要把“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分别copy ...

    No,No,No, 是在C:\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目录下的的ENV加上这个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