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概念请教,谢谢.

楼主(2016-05-19):
各位好,请教一个很基础的问题,FPGA 开发板经常看到FMC 标准,一开始我以为那种连接器就叫FMC 连接器,后来发现不是分为LPC&HPC,那么请教一下FMC 大概的概念是什么?都规定了哪些啊?
网上看到FMC规定了外形尺寸,但是PIN 之前的尺寸也是标准规定的吗?
不同厂家的 FMC 连接器都可以通用吗?
开发板上各PIN 的定义也是规定的吗?(比如特定PIN 是电源,特定PIN是时钟,特定PIN 是IO)???谢谢

网友A:
具体定义参见文档

FMC VITA57.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定义参见文档

    多谢楼上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