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上焊盘,为什么不能用绿油塞孔

楼主(2016-05-19):
过孔上焊盘,为什么不能用绿油塞孔?

网友:
树脂塞孔  绿油塞孔会出现虚焊

网友A:
过孔上焊盘 绿油塞孔容易出现品质问题,如锡藏在孔内或绿油跑到盘上影响焊接

网友:
上锡会不良,一般做半塞

网友(2016-07-05):
一般是做树脂塞孔加cap 电镀

网友:
能够塞,一般塞的油墨不是一般的阻焊油墨,是专门用作塞孔的油墨。单面塞,双面塞都可以,没记错的话应该是IPC4761里typeIV就是介绍这种

网友:
绿油塞孔容易在焊盘上突出一个绿油圈出来,影响品质。建议你要不就把焊盘上的过孔开窗算了

网友(2016-09-25):
如果焊盘太小,锡膏会漏下去。影响焊接,焊接不良,成品率低,树脂塞孔增加工序,增加成本,如果可以你可以空切着相同网络的pin脚,

网友(2018-04-27):
主营:2、4、6、8、10层玻纤板, BGA板,厚铜板,沉金板,阻抗板,HDI板。  联系人:刘金玲 手机:18676373134 QQ:2872806382 微信:13927402935

网友B(2020-05-28):
引用 网友A:
过孔上焊盘 绿油塞孔容易出现品质问题,如锡藏在孔内或绿油跑到盘上影响焊接

你好 请问油塞孔 冒油出来和不冒油怎么识别

网友:
    上了绿油后,你怎么焊接?焊接出来会是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油塞孔 冒油出来和不冒油怎么识别

    不冒油的很漂亮,平面完美,冒油的油会比整个板面高出一些或者孔边有一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