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如何调试

楼主(2016-05-20):
           FM采用RDA5802N和 FM LNA(S7177/AW5007ASTR) 和CDMA手机信号共用一组天线。
          现在能搜索到台,但全是噪音,如果焊接一根长的导线就有信号;

      本人之前没有调过FM,各位,有什么经验指导下 谢谢!

网友A:
    FM采用RDA5802N和 FM LNA(S7177/AW5007ASTR) 和CDMA手机信号共用一组天线。

頻段和波長對嗎?

网友:
網路上某位專家講的!

    收音機 FM 頻道一般為 88MHz~108MHz,我們就以 88MHz 作為例。

當天線的長度為無線電信號波長的 1/4 時,天線的發射和接收轉換效率最高。

FM 波長 = 300000000米(光速)/ 88000000Hz(頻率)

FM 最高效率天線長度 = 3.4米 / 4 = 0.8 米

以上就可以算出,至少要 0.8 米的天線,收 FM 的收音機的訊號才會清楚!

网友:
    以前在養雞場工作時,常會用耳機線來當 FM 天線,長度通常會訂在 1 公尺上下,而且當時都有用儀器驗證過 SINAD(THD + N)。

    證明網路上大師所言不假!

    狗真 姜是老的ˊ辣 。SUPER GO 啥麼事都幹過 ~~~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頻段和波長對嗎?

    The RDA5802N series support frequency range is from 50MHz to 115MHz.

之前有CDMA2000 在前一个平台FM效果很好,然后换了一个平台,同样频段制式,但效果不理想。
 如下图所示的参考设计,我复制原理图的时候,把L9 C9  C1 L1 这几个器件忘记了 没添加....
我自己焊接了这几个器件还是没影响,PS 天线没调,是之前的平台的,但是这个和天线影响应该不大,都是差不多结构和长度的.

网友:
    楼主你也在用AW5007啊, 前一段时间我也测试过这个IC,并没有规格书吹牛的哪么好,什么用GSM天线来当FM收音,  难以搞成功啊,  最好放弃这想法。

网友:
    再补充一点点,你就是用机器内部的喇叭线,什么的能突出一点点距离的线来做FM天线,可能都比用GSM天线来的好,板边上画天线也行,

楼主(2016-07-22):
    目前改版已经调好了.
    我来总结下:后来FM芯片换了个小封装,东西还是一样的FM5802NM.
    有四点:1.FM芯片和FM LNA 地需要直通,FM芯片下方需要净空不要走线.
                2.PCB走线布局优化调整
                3.确定噪声来源,在左右声道 等地方串联1K以上的磁珠.
                4.软件调试.这个之前没和软件协调,后来发现软件部分需要改动,datasheet要仔细看下.

网友B(2017-09-10):
引用 楼主:
目前改版已经调好了.
我来总结下:后来FM芯片换了个小封装,东西还是一样的FM5802NM.
    有四点:1.F ...

    磁珠600R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珠600R可以吗

    建议1000以上,600应该也可以,你可以先试试有没有效果先,并不一定有效果,需要尝试.
https://wenku.baidu.com/view/8e2a60a884868762caaed571.html 第四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1000以上,600应该也可以,你可以先试试有没有效果先,并不一定有效果,需要尝试.
    https://wenku.ba ...

    我以前做过LAYOUT和维修,最近几年才做硬件。很多东西也不是很懂

网友(2022-11-17):
    需要考虑AG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