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选型问题

楼主(2016-05-20):
想请问大家,比如我的系统瞬态电流需求达到2.5A(5V),如果我选择1块输出只有1A的DCDC降压IC(12V转5V),然后再5V输出端加足够大的电容,在系统旁边也加上去耦电容,是不是电压就不会出现跌落了?

養雞場常遇到的問題!^_^

网友A:
  • 瞬間是看多久的時間。
  • 加大電容理論上是可以補償瞬間的抽載,但也影響滴西滴西開機瞬間的抽載電流。有時候電容過大,滴西滴西啟動時觸發了過流保護而關閉,反而會造成無法工作。

被咬過,狗然有經驗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瞬間是看多久的時間。
  • 加大電容理論上是可以補償瞬間的抽載,但也影響滴西滴西開機瞬間的抽載電流 ...

  •  那请问怎么样才算过大呢?有没有一个权衡标准?其实我的问题是,我在选滴西滴西电源芯片的时候,最大电流输出是要以系统最大负荷工作时的电流值为准还是要把系统各部分电路启动时的瞬时(ns到us级别)大电流也算进去并留出裕量?还请多指教!!

网友:
    有一种设计叫做参考设计~~!~~

网友:
    可以查阅一下DCDC的datasheet,可能会有瞬时电流的描述。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进行长时间测试和多次重复测试,用实践的方法看电路顶不顶得住。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
1 瞬态电流2.5A,如果你的持续时间长,那么选择3A的平均电流的IC。如果你的持续时间短,那么选择实际负载电流的IC
    2 如你所说的,增加电容可以消除一部分DROP,但是你选的IC要支持瞬态电流大于2.5+DI/2
    3 电容加多大?主要考虑开机电压上升时间所带来的电容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
    1 瞬态电流2.5A,如果你的持续时间长,那么选择3A的平均电流的IC。如果你的持续时间短,那 ...

    多谢指导!

网友:
    楼主是在说3G模块的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