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技术询问

楼主(2016-05-20):
Hi 先进们好,
我对LDO目前有个疑惑, 想请先进们帮我解惑
如图FR1117,为什么在V out 的工是中需要增加IADJ xR2
R2的值取决于什么参数去选定120Ohm???
因为一般分压电组不都是K 阻值???还是因为各科IC 不是用 K及电阻??

网友:
IADJ是一个横流源参数,根据节点电流I流入=I流出关系,可以得到上述等式。I流入=Vref/R1+Iadj;I流出(VOUT-VREF)/R2。至于你说的R1选择120Ω的问题,首先你需要阅读datasheet,里面可定有1117这颗芯片的最小电流要求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0mA或者5mA。Vref/R1=1.25V/120Ω=10.4mA。保证电源可以稳定工作。你可以试试,把R1和R2换的比较大,然后负载为空载,此时输出电压必然不正常。

网友:
IADJ 是漏电流,是个变化的参数
为了减小这个参数的影响,所以R2要小。

网友:
因为ADJ管脚是有电流的,不管是流入还是流出都会对R1和R2连接点的电压产生影响,这个影响的量就是IADJ×R2,所以要加上这部分的影响。

网友(2016-06-23):
R1和R2阻值不能随便取,这关系到极点位置,从而影响系统稳定性。R1和R2阻值必须按照芯片手册给的数量级,否则极易引起震荡。

网友(2016-09-02):
楼上貌似都没看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公式要加IadjXR2,是因为你看这个IC没有GND脚,最后芯片工作的电流路径是从ADJ走的,那么输出Vout是对GND说的,但是芯片是按照ADJ当GND的,所以实际输出要加上R2的压降。至于为什么这么大,知道作用了,配合反馈和LDO内部器件工作要求很容易知道这个电流是有要求的,太小了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