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这种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6-05-20):
好奇怪,错误中所提到的网络并非XNET,所以相关器件我有指定好IBIS模型。电阻电容类也创建并指定了ESpiceDevice model. 求解中!

网友A:
要么一个个手动指定,如果不需要仿这些xnet就忽略。
然而。。。为什么要用cadence已经淘汰掉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一个个手动指定,如果不需要仿这些xnet就忽略。
然而。。。为什么要用cadence已经淘汰掉的产品?

是这样,从U1到U18的位号都是内存,每颗内存的H8脚接的这个网络多会报错。然后网络接的电阻我创建了模型。内存也指定了模型,而网络其实不是Xnet网络。所以没明白怎么手动指定?再想知道该用什么软件仿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