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ic scripts 沒有反應

楼主(2016-05-20):
我的系統原本內建win8,我把它重新安裝了win7 X64,
安裝了pads9.5精簡版之後,按下 basic scripts 結果都沒任何反應,
原本應該要出現一個小視窗,結果都沒出現了
請問各位知道是什麼原因嗎?謝謝

网友:
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A:
是不是同时安装了多个pads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同时安装了多个pads版本?

只有安裝PADS9.5

网友:
是不是精简版的故障呢?

网友(2016-08-08):
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应该跟系统没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后来是换了台电脑才重新安装的

网友:
我的也只精简版不能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