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3D Via Design & Simulation in HFSS.(下)

楼主(2016-05-20):
3D Via Design & Simulation in HFSS.(下)

本文大纲
1. 普通通孔的设计.
2. back drill的设计
3. 盲孔的设计
4.埋孔的设计

3. 普通差分通孔的设计

设定single-end或differential pair

若是设定成differential pair的signals,两条线间距会拉近,并且via 之间由anti-pad所挖出来的椭圆形slot不会补起来,如下图所示

如果希望differential pair的via anti-pad是分开的,不要合成一个椭圆的slot,那取消[Options] tab的[Include Dogbone]选项

设定成differential,线间距会自动缩到大约一倍线宽

4.盲埋孔设计

盲孔:有一端出线是在内层
先把要出线的内层属性,从[Plane]改成[Signal],下图以Layer-3为例说明

再把内层要出线的[Pad Radius]加大,再把多余的连通导体孔径设为0

把Via的[Trace Layer Out]指定到该层。(下图先把differential属性清掉,不清掉也可以)

埋孔(Blind via):两端出线都在内层
先把要出线的内层属性,从[Plane]改成[Signal],下图以Layer-2, Layer-3为例说明

叠层中至少要有一层属性是设[Plane],否则HFSS内没有reference无法自动下wave port,再把多余的连通导体孔径设为0

注意盲埋孔与Back-drill via是不同的

网友(2016-06-21):
目前是否有哪个软件可以对如下 类型的过孔建模:信号走线在中间层,比如第3层,经过孔分发到 top 与bottom层,但 第三层的信号仍继续要走,即如果提取将是一个4端口的 过孔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