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规则

楼主(2016-05-20):
怎么设置规则?

网友A:
焊盘间距?指定焊盘不在那个原件里面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间距?指定焊盘不在那个原件里面就可以了吧

元器件比较大,怎么消除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器件比较大,怎么消除错误?

 试着修改图中箭头所指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着修改图中箭头所指的参数

两个元件靠的太近了。如果你认为确实没问题,就可以像他说的那样,修改规则,把那个值改小。

网友:
这个报错无法避免,器件间距改为0,阴影区域重叠还是会报错,忽略吧

网友:
做DRC的时候忽略这个选项把  都叠成这样了设置成几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修改图中箭头所指的参数

两个电容间距那么大,规则设定是10mil为什么还是报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容间距那么大,规则设定是10mil为什么还是报错呢

对于非矩形的期间,你选中器件时,会发现,这个器件矩形的。

网友:
器件间距   DRC时,看一下  没事就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