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高频驱动问题

楼主(2016-05-21):
3金币
如图所示,通过如图所示芯片U7使幅值5V,频率1.2M的方波信号能够控制正常控制NMos管的开关。(VCC_1为5V,MOS管的开启电压为2~4V)
猜测为放大器芯片或升压芯片,U7芯片的引脚如图,有谁用过的,能帮忙看下芯片型号,或者有什么好的替换方案。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你上面不是有型号么

网友B:
这是gate driver电路

楼主:
上面的芯片型号是随便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gate driver电路

你这边用过这种电路吗,不知道是否知道知道这款芯片型号,或有其他替换芯片或方法。
我这边用了其他办法替换,用图腾柱但压降电压达不到4V(保证mos管开启的电压)以上。
用运放好像转换频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不是有型号么

芯片型号随便写的,只有上面的管脚连线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边用过这种电路吗,不知道是否知道知道这款芯片型号,或有其他替换芯片或方法。
我这边用了其他办法 ...

用74HC系列总线驱动器应可以,其实三极管推挽做的是可以上1MHZ的,不行就换高频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4HC系列总线驱动器应可以,其实三极管推挽做的是可以上1MHZ的,不行就换高频管子

74HC系列做理论上确实可以,不过就是我这边找不8脚,输出功率够的芯片  ;三级管推挽做到1Mhz是可以的,主要就是压降的问题。